[emWin] emwin的MULTIPAGE控件显示多页导致滑动条显示一半

楼主(2024-09-28):
在用MULTIPAGE控件时需要显示16页,加入后页面滑动条就只显示一半,点击也没有反应,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为啥,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加大listview高度,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高度就正常了

楼主:
listview的高度吗?还是MULTIPAGE的Tab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listview的高度吗?还是MULTIPAGE的Tab高度?

listview

楼主:
我问题没描述清楚,是这个multipage的这个三角形这个位置,他应该是有两个箭头的,现在只有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题没描述清楚,是这个multipage的这个三角形这个位置,他应该是有两个箭头的,现在只有一个了

这个倒是没留意过了,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bug

你运行下模拟器里面的multipage例子试试

楼主:
用这个例子写进去是正常的

楼主:
根据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好像是因为我定义listview的滚动条宽度对multipaged的滚动条大小产生了影响,但是multipaged的滚动条没有调整的API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好像是因为我定义listview的滚动条宽度对multipaged的滚动条大小产生了影响,但是mult ...

在GUI_Init函数后,必须是这个函数后,调用全局默认的滚动条宽度API设置。

楼主:
硬汉哥,你说的这个全局默认的滚动条宽度API函数是SCROLLBAR_SetWidth()吗?

楼主:
硬汉哥这是我创建listview和multipage的一部分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说的这个全局默认的滚动条宽度API函数是SCROLLBAR_SetWidth()吗?

不是这个,是带字母default的SCROLLBAR函数,你在SCROLLBAR的API列表里面是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

楼主:
昨天赶路回家没有上论坛,多谢硬汉哥的指点,但是这个函数也不行,效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赶路回家没有上论坛,多谢硬汉哥的指点,但是这个函数也不行,效果还是一样的

你直接设置为80,就看出效果了,你当前这个效果应该就是20像素的宽度

楼主:
设置为80的仿真器的效果出来是这样的,如果在listview处单独加入SCROLLBAR的宽度还是和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为80的仿真器的效果出来是这样的,如果在listview处单独加入SCROLLBAR的宽度还是和之前一样

当前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效果还是不行,这个位置的三角号和之前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效果还是不行,这个位置的三角号和之前还是一样的

那得考虑少写几个了page了。

楼主:
唉,只能少写几个了

楼主:
今天找到问题了原因是我写listview有点太大了,导致它的进度条和multipage进度条有冲突,所以一直有问题,我把listview的大小整体减少2个就能正常显示了,图片是我新做的界面,主要冲突上上面的界限,底下留出的空白后面还要加一点其他的显示,感谢硬汉哥一直给我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问题了原因是我写listview有点太大了,导致它的进度条和multipage进度条有冲突,所以一直有问题, ...

现在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右上角这个地方,方便贴下不。

楼主:
尴尬了,昨天回帖的时候以为自己贴了图,今天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了,昨天回帖的时候以为自己贴了图,今天贴上

看了你这个图,我才真正明白你楼主位的意思,原来你说的是左右箭头没有正常显示。

楼主:
是的是的,我描述的确实也是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我描述的确实也是不太清楚

非常感谢告知最终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
没事没事,多分享才能进步学到更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