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STM32H750VBT6的LTDC和DAC1_OUT1干扰

楼主(2024-09-30):
我在使用STM32H750VBT6的LTDC刷屏时,在不开启DAC1_OUT1时正常工作,可是一启动DAC1_OUT1显示就没有了,即使我配置为内部不输出到管脚。

经测试影响LTDC的VS信号,也就是DAC1_OUT1对应的管脚,找不出问题,有没有人遇到,工程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
以下是生成的DAC初始化代码:

static void MX_DA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0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1 */

  /** DAC Initialization
  */
  hdac1.Instance = DAC1;
  if (HAL_DAC_Init(&hda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DAC channel OUT1 config
  */
  sConfig.DAC_SampleAndHold =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sConfig.DAC_ConnectOnChipPeripheral = DAC_CHIPCONNECT_ENABLE;
  sConfig.DAC_UserTrimming = DAC_TRIMMING_FACTORY;
  if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1, &sConfig, DAC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2 */

}

网友:
这两个按说没有影响的
试试不配置DAC的输出引脚,其它都配置试试。

楼主:
DAC引脚没有配置 所以才奇怪 仿真检查GPIO配置的寄存器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引脚没有配置 所以才奇怪 仿真检查GPIO配置的寄存器也没问题

楼主说的“经测试影响LTDC的VS信号,也就是DAC1_OUT1对应的管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用的一个引脚?

楼主:
DAC1_OUT1如果配置为管脚输出那就是在PA4 这个脚也可以配置为LTDC的VS信号 在使用中我是把它配置为LTDC的VS信号 DAC1_OUT1配置到OPAMP 就是到内部不输出 按理应该不会影响到管脚信号 但是我一启动DAC1_OUT1 液晶屏就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1_OUT1如果配置为管脚输出那就是在PA4 这个脚也可以配置为LTDC的VS信号 在使用中我是把它配置为LTDC的VS ...

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有机会我也试试。

可能确实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