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关于keil调试过程中对Command窗口信息的疑问

楼主(2024-10-01):
请问论坛的大佬们,在使用keil的调试过程中对Command窗口会有以下提示
1,以ws开头的这些语句是什么含义。
2,使用bootloader+app的方式下载调试代码时,会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但是程序运行却没发现什么问题,
两个工程的不能访问的地址还不一样,下载算法与bootloader是自己参考教程写的,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
求大佬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应该是内部命令,看看下MDK手册了
2、这个没关系,这个要外部Flash初始化完毕内存映射才可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内部命令,看看下MDK手册了
2、这个没关系,这个要外部Flash初始化完毕内存映射才可以访问。

1,测试了一下,应该就是提示watch窗口内的某些监控的变量不存在了,将所有已经删除的变量移除watch后提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