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下大神, 使用 rtx5 v5.9.0 版本, 等待事件标志组的值有时会出现 2个值叠加的情况 ?

楼主(2024-10-03):
请教下大神, 使用 rtx5  v5.9.0 版本, 等待事件标志组的值有时会出现 2个值叠加的情况 ?

在捣鼓 wav 播放,  双缓冲切换, 刚开始 几s 钟 双缓冲交替切换还是正常, 貌似等播放 xx s 后就卡死好几 秒钟, 再之后就会出现 等待事件标志组的值发生了重叠

#define osRtxKernelId     "RTX V5.9.0"  ///< Kernel identification string

#define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1_9        (uint16_t)(0x0200)
#define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0_10        (uint16_t)(0x0400)

正常来说出现: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0_10 :0x400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1_9 :0x200

交替出现是正常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过一会就出现了 WavMusicPlay Error uxBits : 0x600 ??

以前使用 rtx5  v5.5.3 版本的貌似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跟 rtx5 的版本有关啦  ?

网友A:
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要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要处理的。

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呀 ?

貌似 出现叠加后, 大概过 3-5s 又会自动回复正常的 交替 发送 标志位, 但此时播放的声音已经中断了, 即使 现在交替发送双缓冲的 标志位是正确的, 播放也没有声音出来, 过一会后就会出现硬件中断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呀 ?

貌似 出现叠加后, 大概过 3-5s 又会自动回复正常的 交替 发送 标志位, 但此时 ...

这个是我早期的处理MusicTaskWaitBuffer  。

#define MusicTaskWaitBuffer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0_10 |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1_9)

        /* 当前使用的是缓冲0,填充缓冲1,并通过64点FFT实行频谱显示 */
                                case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1_9:
                                        VedioSynCount--;
                                        if(hWinMusic != WM_HWIN_NULL)
                                        {
                                                DSP_FFT64(ptMP3->pI2SBuffer0);
                                        }
                                        MP3_FillAudio((uint16_t *)ptMP3->pI2SBuffer1,
                                                                  (uint16_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outputSamps);
                                        GetMP3DecoderData(fou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 mp3Decoder, ptMP3);
                                        break;

                                /* 当前使用的是缓冲1,填充缓冲0,并通过64点FFT实行频谱显示 */
                                case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0_10:
                                        VedioSynCount--;
                                        if(hWinMusic != WM_HWIN_NULL)
                                        {
                                                DSP_FFT64(ptMP3->pI2SBuffer1);
                                        }
                                        MP3_FillAudio((uint16_t *)ptMP3->pI2SBuffer0,
                                                                  (uint16_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outputSamps);
                                        GetMP3DecoderData(fou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 mp3Decoder, ptMP3);
                                        break;

                                /*
                                   早期设计的时候,为了防止视频播放任务一直占用文件系统,导致音频的DMA的
                                   双缓冲都发消息过来,现在的版本进入这个消息的概率极小了。
                                */
                                case MusicTaskWaitBuffer:
                                        #if 0 /* 这种方式有时候会多计算一次 */
                                                printf_MP3dbg("count = %d, ddd = %x\r\n", count, xResult);
                                                xResult = 0;
                                                while(os_sem_wait (&SemaphoreVedio, 0) == OS_R_OK)
                                                {
                                                        xResult++;
                                                        GetMP3DecoderData(fou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 mp3Decoder, ptMP3);
                                                }
                                                printf_MP3dbg("count = %d, ddd = %x\r\n", count, xResult);
                                                count = 0;
                                        #else
                                                printf_MP3dbg("count = %d, ddd = %x\r\n", VedioSynCount, xResult);
                                                uiTempCount = VedioSynCount;
                                                VedioSynCount = 0;

                                                for(i = 0; i < uiTempCount; i++)
                                                {
                                                        GetMP3DecoderData(fou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 mp3Decoder, ptMP3);
                                                }

                                                /* 防止同步的过程中,count被改变,再进行一次 */
                                                for(i = 0; i < VedioSynCount; i++)
                                                {
                                                        GetMP3DecoderData(fout, ptMP3->pI2STempBuff, &mp3FrameInfo, mp3Decoder, ptMP3);
                                                }
                                                printf_MP3dbg("count = %d, ddd = %x\r\n", VedioSynCount, xResult);
                                                VedioSynCount = 0;
                                        #endif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早期的处理MusicTaskWaitBuffer  。

#define MusicTaskWaitBuffer                      (MusicTaskAudioFil ...

好的, 感谢感谢啊

VedioSynCount  这个是在 sai tx dma 中断里面  VedioSynCount += 1;  操作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感谢啊

VedioSynCount  这个是在 sai tx dma 中断里面  VedioSynCount += 1;  操作吗 ?

这个是完整的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