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需要多次上电/Reset才能启动

楼主(2024-10-03):
大家好,祝大家国庆快乐!

我的一块板子上面有 RP2040,现在大概启动个10次能有一次正常启动。

外部电路里面有 75HC4040,本应是 CD4040。用 14V 供电之后自是烧毁了,但是它和 RP2040 之间的连接是隔了 NPN 的。RP2040 似乎没事,每次烧写都是成功的,就是启动不行。

请问大家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外置 Flash 有问题了 🤔

网友:
我们之前是仿照官方的板子做的,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用的那款SPI Flash

楼主:
我这其他的板子也没有问题,就这一块是这样。Flash 用的是 W25Q128JVSIQ。

楼主:
换了片新的 RP2040 就好了,原来之前那片已经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片新的 RP2040 就好了,原来之前那片已经损坏了。

谢谢告知最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