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大佬们帮助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楼主(2024-10-06):
,在CSDN上把能做的都做了,但是还是编译错误,大佬们能不能支支招
..\OUTPUT\Skill.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HMC_X (referred from hmc5883.o).
..\OUTPUT\Skill.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HMC_Y (referred from hmc5883.o).
..\OUTPUT\Skill.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HMC_Z (referred from hmc5883.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网友:
这个提示是你的变量HMC_X,Y,Z未定义。

网友:
提示不是很清楚么,编译器认为变量HMC_X,HMC_Y,HMC_Z未定义
你看下是不是有什么.h文件没有引用啊 或者 需要extern下

网友:
HMC_X,HMC_Y,HMC_Z 这三个变量第一次使用,需要先定义。
把变量名前边加类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