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S1254这款采样芯片采样问

楼主(2024-10-08):
1、请教这款芯片采样时序判断程序应该如何实现合理可靠,目前采用模拟spi进行通讯,DRDY Mode时序用延时来判定,采样温度数据偶尔会出现突变.
2、在FreeRTOS中使用查询方式采样,需要放入临界段来处理么,查询方式加上延时,执行代码时间大概能到1ms,是否会影响实时串口通讯?

网友A:
1、这个应该和1256差不多吧,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2、可以放在高优先级任务里面执行,不使用临界,然后就是你的中断执行时间别太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应该和1256差不多吧,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2、可以放在高优先级任务里面执行,不使用临界,然后 ...

论坛有1256的教程,感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