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贴,隔离型低速P型输出设计

楼主(2024-10-09):
背景:

在工业控制器设计中,常使用隔离型N型输出。N型输出在使用中有诸多优点,
比如自带较好的宽电压兼容特性,电路影响因素较少,方便设计,高速应用中单通道价格较为便宜。
在全低速应用中,因其必须要给隔离侧完整供电的特性,使其价格优势不太明显。

在隔离型P型输出的设计中,高速输出应用中,其缺点较多,例如:做不到很好的宽电压兼容、
单通道成本较高、电路影响因素多,但是输出方波噪声小。
在全低速应用中,隔离型P型输出因其不需要隔离侧有完整电源,可以用光耦输出侧
代替PNP基极限流电阻等原因,成本优势比N型高太多,且电路设计非常简单。

因此,在低速低成本控制器中,首选隔离型P型输出

设计:
隔离型低速P型输出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单一路成本可控制在0.5元以内
实测开关频率可以较好的满足10KHz应用场景。

总结:
无论隔离型的P型还是N型输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取舍。

网友A:
楼主,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从电路上看,电阻 510Ω 上的电流稍大时,三极管导通,输出拉到地。这是为了快速响应输入端的上升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从电路上看,电阻 510Ω 上的电流稍大时,三极管导通,输出拉到 ...

输出端的三极管用来增加电流能力,可以使其带载能力提高到安培级别。
这个电路指明了只能用于低速场合,不存在快速响应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从电路上看,电阻 510Ω 上的电流稍大时,三极管导通,输出拉到 ...

就是利用光耦输出端三极管限制基极电流,那个电阻只会过很少的电流
你用LTSpice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25-01-02):
引用 网友A:
楼主,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从电路上看,电阻 510Ω 上的电流稍大时,三极管导通,输出拉到 ...

还有一个解释是为了在电源端和基极端产生一个压差,以此压差并结合光耦输出端给三极管基极限流打开P型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