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stm32h7录像相关问题

楼主(2024-10-09):
目前通过STM32H743连接了一个USB摄像头输出MJPEG视频,在LCD上可以640*480显示图像,帧率30。想了解下录制avi格式的视频性能够不够用,有没有相关的录制视频的例程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A:
没问题,H7支持硬件JPEG编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H7支持硬件JPEG编解码

硬汉哥,我用你的fstfs文件系统例程测试SD卡速度,写耗时 : 343ms   平均写速度 : 6114145B/S (5970KB/S)
当我把你的fatfs相关程序移植到我的摄像头程序后,写一张20kb的图片要50ms,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这速度差的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用你的fstfs文件系统例程测试SD卡速度,写耗时 : 343ms   平均写速度 : 6114145B/S (5970KB/S) ...

设置为一次写入20KB试试,当前是这么测试的不,这样底层是调用的multi block多扇区写入,这个是最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一次写入20KB试试,当前是这么测试的不,这样底层是调用的multi block多扇区写入,这个是最快的

我把测速程序的BUF_SIZE改成20k后,测试的读写速度是写耗时 : 1038ms   平均写速度 : 2020377B/S (1973K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测速程序的BUF_SIZE改成20k后,测试的读写速度是写耗时 : 1038ms   平均写速度 : 2020377B/S (1973KB ...

SD卡使用CLASS10,然后做个卡再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再使用,看看是不是效果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使用CLASS10,然后做个卡再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再使用,看看是不是效果更好些

在定义数组时加上ALIGN_32BYTES,存储速度稍微快了一点,显示加录像能15帧了,想问一下这个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