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芯片使用USB-DFU更新固件app无法跳转的问题

楼主(2024-10-09):
我使用的是GD官网的 embedded builder工具 boot程序填写在0x08000000 分配了128kb,app程序预计填写在08020000 896kb的位置,目前在boot成功启动 但是通过GD官网提供的GD ALL IN 。。。工具的DFU刷写完无法跳转到APP,但仍显示刷写成功,通过jlink回读flash信息发现程序正确刷写,附图如下 请各位大神提供一下解决的思路,这个IDE不像keil提供了可以填写地址,而是一个ld连接脚本,我尝试在链接脚本中修改flash位置 但仍未实现,附图如下,包括app跳转程序前关闭总中断 app程序打开中断,以及重新设定中断向量偏移地址都已经尝试过了,希望各位大佬看看可怜的孩子

楼主:
附图,刚刚可能没传上来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我从来不用DFU,这多麻烦,还得需要专用软件才能升级,我自己写的BOOT程序直接插电脑上识别为U盘,直接升级多方便。想不通为啥要用DF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用DFU,这多麻烦,还得需要专用软件才能升级,我自己写的BOOT程序直接插电脑上识别为U盘,直接升级 ...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楼主:
已解决:
思路如下 embedded builder 猜测应该是用链接脚本来编译的 只修改ld文件和中断向量偏移即可实现,不用管中断和其他地方,我之前应该是想复杂了,修改了过多地方导致无法跳转,目前已经可以成功DFU刷写了,提供一个思路,如果判断是否刷写完可以写flash位置来当作标志位 实测很好用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思路如下 embedded builder 猜测应该是用链接脚本来编译的 只修改ld文件和中断向量偏移即可实现 ...

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