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EDTI控件输入聚焦问题请教

楼主(2024-10-10):
emWin EDTI控件输入聚焦问题请教,外部实体按键通过自定义消息WM_SendMessage发送的页面。edit控件设置为十进制模式,通过左右移位进行数字编辑。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通过WM_SetFocus这个函数设置edit控件为聚焦,edit才闪烁。EDIT_SetFocusable(edit, 1)这个函数不行,但是WM_SetFocus聚焦后,又没有让edit控件失去聚焦的API函数,edit没有失去聚焦就一直闪烁。

网友A:
有个EDIT_EnableBlink() API,可以设置闪烁,你看看用在你这里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EDIT_EnableBlink() API,可以设置闪烁,你看看用在你这里好使不

这个也都是试过,EDIT_EnableBlink是可以停止闪烁,不能开启闪烁。目前调试发现只有WM_SetFocus聚焦才能启动闪烁。其他的操作都是正常的,就是闪烁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方案。
但是用EDIT_EnableBlink停止闪烁,闪烁的位置没有被清除,ESC按键按下后,进行如下操作
EDIT_EnableBlink(edit, 200, 0);
EDIT_SetSel(edit, -1, 0);    //清除所以字符,实际退出并没有清除

退出后就定格这样,(退出时刻如果是正常不反显就是正常的,如果正好是反显就是如图)

手册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都是试过,EDIT_EnableBlink是可以停止闪烁,不能开启闪烁。目前调试发现只有WM_SetFocus聚焦才能 ...

1、这个闪烁问题,应该和Windows端一样的,一个界面上有个多个支持聚焦的控件,只有点击到这个控件上,也就是SetFocus到这个控件上,光标才会闪烁。
2、如果有反显的话,可以考虑退出这个EDIT编辑时,SetFocus到一个窗口上,看看能恢复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闪烁问题,应该和Windows端一样的,一个界面上有个多个支持聚焦的控件,只有点击到这个控件上,也 ...

只能SetFocus到一个隐藏的button控件上,反显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SetFocus到一个隐藏的button控件上,反显才正常。

对,这种方式有时候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现在是想让eidt控件在点击控件之外的区域时光标消失,目前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现在是想让eidt控件在点击控件之外的区域时光标消失,目前没有好的方法

你是触摸屏啊,触摸屏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直接让背景获取隐形焦点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触摸屏啊,触摸屏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直接让背景获取隐形焦点是否可行。

没有背景图片,背景用的Window。我目前方法是做一个很小的edit凡在另一个window里,然后每次按完enter后将焦点设置到这个小edit上,这样光标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现在是想让eidt控件在点击控件之外的区域时光标消失,目前没有好的方法

MULTIEDIT_ShowCursor(hItem, 0);使用多行文本可以直接隐藏光标,比EDIT方便.

楼主(2024-12-23):
引用 网友C:
MULTIEDIT_ShowCursor(hItem, 0);使用多行文本可以直接隐藏光标,比EDIT方便.

这个还没有看过,研究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