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调试时的bug有无解决方法

楼主(2024-10-11):
经常遇到,进入调试后,单个断点无法取消,即使取消了也不是真的取消,下个循环依然会继续停在那个点。如果再次打断点,会提示存在断点,然后每个循环在该断点停下来的时候还会弹出一个提示窗,0x*****地址无法到达。试了几个版本都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退出调试时清空所有断点。

然后清楚所有obj和list文件,重新全编译,再进入调试设置断点看看正常,还是不正常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
如果是jlink的调试器,点桌面右下角的jlink的图标,在打开的页面中的断点那里,把断点取消。

网友:
是MDK的BUG,新版本都有这样,
用老点版本,或是KEIL4 就没了。

网友:
CTRL+B 里面可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