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STM32控制12个DCDC直流风扇以及测速问题

楼主(2024-10-11):
因项目需求,请教下各位大佬,如何通过STM32F103C8T6实现PWM调制12路DCDC风扇转速?

又如何通过输入捕捉功能实现12路DCDC风扇速度实时监测?

可否通过12选1的多路复用器进行开关控制?每次选择一路?

或者有没其他更好的办法呀?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CubeMX分配下,很多定时器都有4通道,可以同时做PWM输出或者输入捕获,看看引脚都能安排上不。

实际上这个使用树莓派单片机简单,任意IO都可以做FPGA可编程逻辑编程,安排24个引脚即可。

网友:
一个定时器可以控制4个风扇。12个就是要3个定时器。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你是输入捕获采集霍尔信号的话,又要3个定时器。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B:
STM32F103C8T6应该不够。换一个芯片吧。
我看了一下STM32F103RCTx,这个芯片64引脚的应该可以。

这个可以单独控制12路输出和输入。
还能有两个串口。几路ADC口。
但是CAN和USB口引脚被用了,用不了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Flash和RAM也大了好多。用起来也爽。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C:
要不试试用gpio模拟pwm试试,也就不需要复用了,一个定时器应该就可以搞定吧,捕获直接用gpio输入中断,应该有吧

网友D:
ADC可以12路轮询模式,输出控制可以用带锁存的串行控制,省几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CubeMX分配下,很多定时器都有4通道,可以同时做PWM输出或者输入捕获,看看引脚都能安排上不。 ...

是的,如果用树莓派的确是跟采用FPGA一样,会方便很多!就是没用过树莓派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C8T6应该不够。换一个芯片吧。
我看了一下STM32F103RCTx,这个芯片64引脚的应该可以。

非常感谢指导!这个确实资源足够了,输入输出都可以单独控制!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这USB口要是没被占用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直接使用USB口跟PC进行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试试用gpio模拟pwm试试,也就不需要复用了,一个定时器应该就可以搞定吧,捕获直接用gpio输入中断,应该有 ...

我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是外部输入中断没有那么多吧?是不是也得用锁存器锁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可以12路轮询模式,输出控制可以用带锁存的串行控制,省几个IO口。

一个ADC轮询12路PWM输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是外部输入中断没有那么多吧?是不是也得用锁存器锁存下。

应该有吧,我看手册不是说所有端口都有外部中断能力,或者用TIM的输入捕获,反正转速差个几十转也无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