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4板子TF卡无法识别

楼主(2024-10-12):
买了块2手的STM32-V4,发现TF卡始终无法识别,请问是否板子有条线或者什么原因导致,换过几个TF都无法识别。显示命令超时

网友A:
V4板子已经停产10年了,确实没法再做技术支持了,例子都忘了怎么设计了。

不过楼主的问题,我是有印象的,早期SD卡例子测试是没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这样

1、使用这个小软件格式化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t=SD%2B%C1%AA%C3%CB

2、然后使用这个RL-FlashFS的SD卡例子测试下,看看正常不,还是不正常,可能确实是硬件问题了,没办法了

SD卡不能用了,还有NAND可以玩,试试这个里面的V4例子,如果这个也不行了,那这个板子确实已经不行了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V4板子已经停产10年了,确实没法再做技术支持了,例子都忘了怎么设计了。

不过楼主的问题,我是有印象的 ...

谢谢Eric,应该是硬件问题,二手物品不期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4板子已经停产10年了,确实没法再做技术支持了,例子都忘了怎么设计了。

不过楼主的问题,我是有印象的 ...

原因找到了,TF卡的引脚氧化。V4板子质量真是好,估计用无铅锡,换个TF卡座搞了2个小时。100元咸鱼V4板子满血复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TF卡的引脚氧化。V4板子质量真是好,估计用无铅锡,换个TF卡座搞了2个小时。100元咸鱼V4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