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贴!分享一个常用的DCDC电路

楼主(2024-10-15):
背景:

刚学电子的时候常用LDO降压,在实际生产中,这是不太适用。实际生产中,要求高效率低成本。
进过多年的芯片厂商内卷,一组DCDC的价格和LDO差不多。下面就展示一款我常用的5V转3.3V的DCDC电路。

设计:
① 选用SOT23-5封装的MT3406,1A的电流负载。
② 电感选用长江微电的FTC201612S2R2MBCA电感,扁线工艺,体积小饱和电流大。
③ 选用22uf(16V)与100nf(50V)0603封装电容。

电路:

布线:
这种SOT-23-5封装的Buck控制器是我认为最好布线的,而且还能布得非常规整。
① Buck电路布线牢记高频电流环路越小越好;输入端的100nf电容是缩小高频电流环流的,绝对不能省!
② Buck电路部分框选区禁止自动铺铜,使用填充区域手动铺铜。
③ 反馈电阻的GND通过过孔单点接地。
④ 如需使用EN引脚,断开与VIN连线,直接过孔引出。
⑤ 使用2倍于最大电流以上的磁珠串在输出端,可以使得纹波更低。
⑥ 同电路,可直接替换的型号有ETA3485(1.5A)、ETA3448(3A)、MT3410(1.3A)、MT3420B/C(2A)等。

结语:
对于大多数数字电路中,使用DCDC都应是优先考虑的。
如需给VDDA供电,一定要串一个600@100Mhz及以上的磁珠。
如进过磁珠后纹波更大,即大概率发生了LC谐振,更换磁珠型号即可。
新手设计,如有不当,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习惯在DCDC的开关节点上预留一组串联到地的RC,用来处理开关振铃造成的EM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