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send 接口卡死

楼主(2024-10-15):
使用LWIP协议栈进行TCP通信时,设备作为TCP服务器运行了一段时间,发现卡死在发送接口:send(socket_num,(const void*)msg,len,0)。此外,经过反复测试,当设备通过公司内部网络与PC通信时,很容易重现(可能经过复杂的网络交换,在1小时内);如果设备直接连接到PC,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再现。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异常情况下的消息如下,但看不到有用信息:(192.168.1.114是服务器)

21190   153.099232  192.168.2.114   192.168.2.36    TCP 79  8080 → 11549 [PSH, ACK] Seq=38152 Ack=10695 Win=2062 Len=25 [TCP segment of a reassembled PDU]21191   153.099397  192.168.2.36    192.168.2.114   TCP 60  11549 → 8080 [PSH, ACK] Seq=10695 Ack=38177 Win=64010 Len=621192   153.105834  192.168.2.114   192.168.2.36    TCP 60  8080 → 11549 [ACK] Seq=38177 Ack=10701 Win=2056 Len=021193   153.106100  192.168.2.114   192.168.2.36    TCP 79  8080 → 11549 [PSH, ACK] Seq=38177 Ack=10701 Win=2056 Len=25 [TCP segment of a reassembled PDU]21194   153.106194  192.168.2.36    192.168.2.114   TCP 60  11549 → 8080 [PSH, ACK] Seq=10701 Ack=38202 Win=63985 Len=621201   153.319122  192.168.2.36    192.168.2.114   TCP 60  [TCP Retransmission] 11549 → 8080 [PSH, ACK] Seq=10701 Ack=38202 Win=63985 Len=621211   153.620255  192.168.2.36    192.168.2.114   TCP 60  [TCP Retransmission] 11549 → 8080 [PSH, ACK] Seq=10701 Ack=38202 Win=63985 Len=6

网友A:
可以优先测试下你的移植稳定性,百万ping包,无延迟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51

这个没问题了,说明你的模板基本问题不大,应该是应用代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优先测试下你的移植稳定性,百万ping包,无延迟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 ...

今天发现lwip send接口可以继续往下追,最终发现是卡死在“sys_lock_tcpip_core”这个锁里面了,,,,,,这块代码不是lwip自带的吗,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lwip send接口可以继续往下追,最终发现是卡死在“sys_lock_tcpip_core”这个锁里面了,,,,, ...

百万ping包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lwip send接口可以继续往下追,最终发现是卡死在“sys_lock_tcpip_core”这个锁里面了,,,,, ...

那看来是多任务操作有问题,你当前是仅在一个任务里面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是多任务操作有问题,你当前是仅在一个任务里面操作吧。

多任务,这个内核锁tcpip内核线程本身会循环使用,send接口是另外一个任务里面调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任务,这个内核锁tcpip内核线程本身会循环使用,send接口是另外一个任务里面调用的

那确实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多任务方式异常了,最终现象是这个多任务底层lock互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