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为什么插着网线连接电脑启动netxduo,threadx直接hardfault

楼主(2024-10-16):
先启动单片机再插网线就没事,用的是DP83848+stm32h723zgt6

网友A:
试试上电后,延迟3秒,再初始化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上电后,延迟3秒,再初始化网络。

感谢硬汉哥回复,我试了下没有用,会不会是因为我没开mpu和cache呀,用netxduo一定要开这个吗,我没插网线的时候硬件和netxduo初始化都没有报错,但是就是ping不通,socket一直是监听状态,插着网线启动又直接hardfaul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回复,我试了下没有用,会不会是因为我没开mpu和cache呀,用netxduo一定要开这个吗,我没插网 ...

这个一定要配置的。

还有就是以太网描述符一定要放在指定的RAM空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要配置的。

还有就是以太网描述符一定要放在指定的RAM空间里面

非常感谢,下午我再试试,因为以前没用过h7,对cache和mpu有些不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