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仿真emWin时出现错误,提示LNK1107,解决不了,求佬告知

楼主(2024-10-16):
使用VS2019仿真时报错LNK1107,文件无效或损坏:无法在0x20000处读取。
这个错误出现在我又一次使用Appwizard生成代码后,我想看看效果,结果编译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找了一圈还是解决不了。我记得自己没有动过VS的配置,然后keil能编译过。
求佬解决,感谢!

网友:
楼主这个运行的是AppWizard生成的VS工程代码吗。这个的话,是不是当前AppWizard和你的工程版本不匹配。

可以使用你当前使用的AppWizard版本生成个简单VS工程编译运行看看正常不,这个是可以直接编译运行的。

网友A:
AppWizard做个简单页面导出,可以直接VS运行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做个简单页面导出,可以直接VS运行仿真的

是的,为了验证是Appwizard生成代码的原因还是VS的原因,我用之前的工程跑过,也重新安装过VS,但还是报错,不同工程文件报错内容也都一样。

楼主:
奇怪,一觉睡醒后,然后点了个 分析-代码清理,然后再运行,就好了。可惜我先点了这个然后再运行代码,没办法确定到底是VS自己好了还是这个清理功能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一觉睡醒后,然后点了个 分析-代码清理,然后再运行,就好了。可惜我先点了这个然后再运行代码,没办 ...

好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