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请教下,lvgl使用 nxp guider 的图形界面工具从一个界面跳转到另外一个后的初始化函数需要在哪里增加 ?

楼主(2024-10-16):
请教下,lvgl使用 nxp guider 的图形界面工具从一个界面跳转到另外一个后的初始化函数需要在哪里增加 ?

描述如下:

screen 1
screen 2

当跳转到 screen 2 后, 在 gui guider 工具里面, 配置 screen 2 里面的 初始化函数需要在 哪个增加初始化函数 ?(在没有按下任何按钮的情况下)

像 guix, emwin 貌似进入界面后都有一个 事件 什么的来处理 初始化 , 貌似 这个 lvgl 界面跳转 后一时半会也找到 对应的 初始化 函数在哪里可以增加

网友:
不太理解你需要什么,但是大概可以猜到,lvgl在进入页面时有一个事件(LV_EVENT_SCREEN_LOAD_START)可以来处理初始化,这个在恩智浦的guiguider里,你需要选择对应界面,比如screen2,然后添加事件,里面有这个的

网友A:
lvgl里配置初始化的时间是这个LV_EVENT_SCREEN_LOAD_START,在guider的话你需要选中对应界面添加Load Start 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gl里配置初始化的时间是这个LV_EVENT_SCREEN_LOAD_START,在guider的话你需要选中对应界面添加Load Start ...

我要的就是这个, 感谢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