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请教下各位大佬,像 lvgl, emwin 产生的资源文件有没有什么办法以 *.bin 格式保存到外部 spi flash 里面 ??

楼主(2024-10-17):
请教下各位大佬,像 lvgl, emwin 产生的资源文件有没有什么办法以 *.bin 格式保存到外部 spi flash 里面 ??

待每次上电后又重新读取到 sdram 里面运行,因为这样速度快

目前的做法是搞到 外部 qspi flash xip 里面运行,感觉速度要慢不少,而且工作 也不是狠稳定

貌似 guix 就非常好,直接就可以产生 *.bin 文件

网友A:
如果sdram够大,原始文件格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ram够大,原始文件格式就好。

sdram 够大, 原始文件要怎么搞到 sdram 里面 ?

网友B:
不用搞那么麻烦吧,支持xip你直接在mdk的.c文件右键 Options for File “xxx.c”直接指定整个资源文件的内存位置不行么 Memory Assig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搞那么麻烦吧,支持xip你直接在mdk的.c文件右键 Options for File “xxx.c”直接指定整个资源文件的内 ...

现在是这么捣鼓的,但是感觉运行速度有些慢啊, qspi 接口毕竟只有 4bit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extra=page%3D1

这些我都看了,

appwizaed , lvgl 产生的资源文件 只能 像四楼说的方法一样放在 外部 qspi flash xip 里面运行,但是感觉速度有些慢啊, 程序大了运行起来貌似就不稳定了, 程序小点到时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要是 lvgl , appwizaed 能够 产生 *.bin 文件 就可以直接放在 外部的 flash 或者 sd 卡里面,后续每次开机上电后读取加载到 sdram 里面运行就好了啊

我现在 guix 就是这么干的, 每次上电后从 外部 spi flash 里面读取 数据加载到 sdram 运行,速度贼快呀,而且长时间运行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么捣鼓的,但是感觉运行速度有些慢啊, qspi 接口毕竟只有 4bit 的

加载到32BIT  SDRAM,这个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看了,

appwizaed , lvgl 产生的资源文件 只能 像四楼说的方法一样放在 外部 qspi flash xip ...

设置加载域到QSPI Flash,而运行域设置到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加载域到QSPI Flash,而运行域设置到SDRAM

设置加载域到QSPI Flash,而运行域设置到SDRAM   这个 玩法有相关例程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加载域到QSPI Flash,而运行域设置到SDRAM   这个 玩法有相关例程吗 ?

简单省事些,右击MDK工程分组文件存到QSPI Flash。上电后,手动复制到SDRAM里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省事些,右击MDK工程分组文件存到QSPI Flash。上电后,手动复制到SDRAM里面使用。

目前正在考虑把 图片,字库等单独写入到 spi flash 里面,后续每次上电后读到 sdram 里面, 需要用到 数据的地方改用指针的方法替换之前的 数组的,

看了一下 lvgl 的图片显示定义 ,估计应该是可行的,但估计这样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呀

emwin 改起来就费劲(emwin 也不打算这样搞了,改起来费劲,因为appwizard 的底层驱动还得改,这样的话后续如果在 appwizaed 上修改了东东后又需要改一堆的东东),

不知道 nxp gui guider 后续出的版本会不会支持 直接导出  *.bin 文件 哟,要是能够跟 guix 一样就方面很多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考虑把 图片,字库等单独写入到 spi flash 里面,后续每次上电后读到 sdram 里面, 需要用到 数 ...

既然GUIX方便,为啥不用GUIX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GUIX方便,为啥不用GUIX呢?

各种GUI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他说的这个功能,GUIX确定方便,GUIX可以方便的动态更新界面主题,图标和字体,其他GUI就没有这么方便了,都要自己摸索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考虑把 图片,字库等单独写入到 spi flash 里面,后续每次上电后读到 sdram 里面, 需要用到 数 ...

emWin的话,建议不要用AppWizard添加字体和图片了,使用经典emWin方式比较方便。可以各种存储器方便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Win的话,建议不要用AppWizard添加字体和图片了,使用经典emWin方式比较方便。可以各种存储器方便实现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GUIX方便,为啥不用GUIX呢?

据说网上说 lvgl  是狠牛鼻的样子, 现在闲暇之余有点空就想捣鼓看看

也方面后续使用不同的平台还有功能需要来选择对应的 gui 来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说网上说 lvgl  是狠牛鼻的样子, 现在闲暇之余有点空就想捣鼓看看

也方面后续使用不同的平台还有功 ...

哈哈。都喜欢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都喜欢鼓捣。。。

人生在于捣鼓, 成功与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