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任务调度切换大概需要多久

楼主(2024-10-18):
UCOS-III,不同的方式触发引起的任务调度切换大概需要多久。
1,比如在A任务中采用OSTimeDly方式引发的任务调度切换到任务B,A到B大概需要多久。
2,通过OSQPost发送消息引发的的任务调度从A切换到任务B,A到B大概需要多久。

网友:
设计得好完全是够用的。
我一直用到信号量将中断事件发生到线程,在w5500测试中,每秒中断次数两千多次都没有丢包问题。

网友:
一般几个uS,要看你主频高低了,

网友:
一般是500+系统时钟,大概
1. 50M的MCU,需要500/50 = 10us
2. 100M的MCU,需要500/100 = 5us
3. 200M的MCU,需要500/200 = 2.5us

网友A:
10年前,简单测试过

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实时性PK(RTX完爆其它O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454&fromuid=58

网友B:
硬汉哥知道rtthread任务切换时间长不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知道rtthread任务切换时间长不长啊?

ThreadX和uCOS-III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readX和uCOS-III差不多。

好的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简单测试过

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实时性PK(RTX完爆其它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