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兄弟们V6开发板,AD7606同步采集能和SDRAM一起用吗?一边采集一边存储。

楼主(2024-10-18):
项目需要:AD7607同步采集200Khz数据LWIP发送到上位机,用SDAM做双缓冲。因为看到V6开发板上用FMC可以片选SDRAM和AD7606,能一边读AD值,一边存储吗?手里没有开发板验证,请教各位前辈是否可以!!

网友A:
没问题,完全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完全可以同时使用。

谢谢大哥回复,我对FMC的知识有所欠缺,跟您确定一下是通过切换开发板上的译码器选择片选,在切换的过程中会出现读取和存储不连续的情况吗?还是当用到SDRAM的内存后FMC会自动切换片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回复,我对FMC的知识有所欠缺,跟您确定一下是通过切换开发板上的译码器选择片选,在切换的过程 ...

不用译码器,驱动SDRAM和7606分别单独引出片选引脚的。

用户配置好后,什么都不用管了,仲裁之类的问题都是硬件自己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译码器,驱动SDRAM和7606分别单独引出片选引脚的。

用户配置好后,什么都不用管了,仲裁之类的问 ...

好,谢谢您

网友B(2025-05-13):
引用 网友A:
不用译码器,驱动SDRAM和7606分别单独引出片选引脚的。

用户配置好后,什么都不用管了,仲裁之类的问 ...

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需要实时传输,边采集存储边读取传输,SDRAM一个缓冲区可以吗,不行的话SDRAM开双缓冲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需要实时传输,边采集存储边读取传输,SDRAM一个缓冲区可以吗,不行的话SDRAM开双缓 ...

速度不高,定时器中断控制速度就行,速度高,FMC DMA双缓冲SDRAM。

两种方案都做了,不过地址我是用内部SRAM,你改成外部SDRAM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