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已临时解决】有关LVGL表格控件Table内存溢出问题

楼主(2024-10-19):
STM32F407平台,我用LVGL8.3.11创建了一个3*33的表格(固定表格大小),去实时刷新数据。数据刷新满32条的时候,从第1行重新刷新数据。发现内存占用一直在增加,当刷新到400条左右的时候内存占用100%死机。而用NXP的GUI Guider模拟却不会有这个情况。想请教一下表格刷新数据需要额外的操作吗?

void timer_cb(lv_timer_t *_t)
{
    u32Num++;
    lv_table_set_cell_value_fmt(guider_ui.screen_table_1, (u32Num & 31) + 1, 0, "%d", u32Num);
    lv_table_set_cell_value_fmt(guider_ui.screen_table_1, (u32Num & 31) + 1, 1, "%2d:%2d:%2d", u32Num / 3600, (u32Num % 3600) / 60, u32Num % 60);
    lv_table_set_cell_value_fmt(guider_ui.screen_table_1, (u32Num & 31) + 1, 2, "%d", u32Num * 10);
}

网友:
或者看看是不是因为style的设置导致的内存泄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不是样式问题导致的内存泄漏,而是表格关联的文字列表占用内存越来越大,没有释放。通过测试,采用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当检测到表格满的时候,重新设置表格的行数只剩表头这一行,内存就不会无限增加了。估计是重新设置行数,表格就把多余的文字列表内存释放掉了。
lv_table_set_row_cnt(tableIrr, 1);

网友: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个bug,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向LVGL的Github提交一个PR或者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