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烧录在板子上的W25Q64芯片

楼主(2024-10-19):
最近想在flash上存一下图片数据然后给tft屏幕使用,有没有办法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烧录这个flash芯片,因为每次调整素材都要拆下来有点麻烦

网友:
单片机直接写

网友:
做一个工装

网友A:
供参考

【实战技能】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含视频说明(2022-05-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实战技能】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含视频说明(2022 ...

我研究研究

楼主:
目前板子有多余的串口,想到用电脑用串口把bin通过vofa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通过一个fifo缓存边读串口边写w25q64,上电先把整个w25q64擦除,擦除完成亮灯后在用上位机发送bin文件程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实战技能】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含视频说明(2022 ...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SPI DMA外设到外设读取flash显示到TFT有没有弄过,比如SPI2为flash的SPI,SPI1为TFT的SPI,有一个网友和我说使能SPI2 RX DMA,使能SPI1 TX DMA,然后把SPI2 RX的外设挂到SPI1 TX的外设上就能加快TFT读取flash的刷新速度,这个有点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SPI DMA外设到外设读取flash显示到TFT有没有弄过,比如SPI2为flash的SPI,SPI1为TFT的 ...

以STM32H7为例,BDMA是支持外设到外设,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