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的多国语言动态切换案例

楼主(2024-10-20):
下载AppWizard V1.54及其以上版本,自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56

网友A:
这个是用Appwizrd完成的,如果是触摸屏就非常合适了。目前还在研究实体按键操作,之前论坛有说过点,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Appwizrd完成的,如果是触摸屏就非常合适了。目前还在研究实体按键操作,之前论坛有说过点,但是还 ...

这次升级新增了langchanged消息,可以考虑控制下这个,不过得找下如何手动发这个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升级新增了langchanged消息,可以考虑控制下这个,不过得找下如何手动发这个消息。

这个信号是修改语言后发出的信号,应该是用于刷新屏幕的,不知道理解是否对。首先要弄的是修改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修改语言后发出的信号,应该是用于刷新屏幕的,不知道理解是否对。首先要弄的是修改语言~~{:22 ...

对,这个消息应该会整体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