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USBX枚举过程的疑惑

楼主(2024-10-21):
最近在做用STM32 HOST USB连接4G模块的东西,看源码发现USBX在枚举的时候把4G模块中bAlternateSetting=0X00的所有接口(interfaces)都给他的端点分配了PIPE(或者叫channel?又或者把这个过程叫把端点实例化),导致STM32的PIPE(USB_OTG_FS 只有8个)不够用了,然后就报错,我的理解是,不应该是用户打算用哪个接口才给这个接口的端点分配PIPE嘛,全部分配了有点难绷。

下面是我调试时候查看的函数例程(写的全部是函数名):
_ux_host_stack_new_device_create -->
_ux_host_stack_class_interface_scan -->
_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terface_scan -->
_ux_host_stack_device_configuration_select -->
_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  -->
_ux_host_stack_interface_instance_create -->
_ux_host_stack_endpoint_instance_create
只要发现了主机有合适的驱动,USBX就会调用_ux_host_stack_device_configuration_select这个函数去配置整个设备(所有bAlternateSetting=0X00的接口),这些接口的选择在_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 里体现:
/* Check if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first alternate setting.  */
        if (interface -> ux_interface_descriptor.bAlternateSetting == 0)
        {
            /* Create the interface. */
            status = _ux_host_stack_interface_instance_create(interface);

            /* Check status, the controller may have refused the endpoint creation.  */
            if (status != UX_SUCCESS)

                /* An error occurred.  The interface cannot be mounted.  */
                return(status);

        }

网友A:
现在用的USB CDC ACM还是E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USB CDC ACM还是ECM

用的是ACM,

楼主:
补充一个,所有接口还包括了主机没有驱动的接口

网友A:
分享基于安富莱ThreadX全家桶2.0版本实现的USBX CDC ACM+PPP连接服务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73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基于安富莱ThreadX全家桶2.0版本实现的USBX CDC ACM+PPP连接服务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学到了,谢谢硬汉哥

楼主(2025-03-27):
重新回顾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咨询了deepseek。答案是确实是会枚举全部的包括无驱动的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回顾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咨询了deepseek
官方文档与设计解析
USBX枚举流程:

这个问题,这种修改后,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这种修改后,解决了没

是的,已经解决了,本来只是想要确认USBX是不是真的会枚举全部接口,因为我本身对USB的理解不深。我是在修改了这个枚举的函数,红色部分是我增加的地方,这个函数意味着,这个被枚举的接口,如果检测到没有主机驱动,那就把他所占用的资源释放掉。
我只是测试了能够枚举成功,并没有做进一步测试。因为之前甚至连枚举都无法成功,因为PIPE超出了。
UINT  _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UX_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UX_INTERFACE    *interface;
UINT            status;

    /* If trace is enabled, insert this event into the trace buffer.  */
    UX_TRACE_IN_LINE_INSERT(UX_TRACE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 configuration, 0, 0, 0, UX_TRACE_HOST_STACK_EVENTS, 0, 0)

    /* Obtain the first interface for this configuration.  */
    interface =  configuration -> ux_configuration_first_interface;

    /* Each selected alternate setting 0 for each interface must be created.  */
    while (interface != UX_NULL)
    {

        /* Check if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first alternate setting.  */
        if (interface -> ux_interface_descriptor.bAlternateSetting == 0)
        {
            /* Create the interface. */
            status = _ux_host_stack_interface_instance_create(interface);
          [color=Red]  if(interface->ux_interface_class == NULL)
            {
              _ux_host_stack_interface_instance_delete(interface);
            }[/color]
            /* Check status, the controller may have refused the endpoint creation.  */
            if (status != UX_SUCCESS)

                /* An error occurred.  The interface cannot be mounted.  */
                return(status);

        }

        /* Next interface.  */
        interface =  interface -> ux_interface_next_interface;
    }

    /* Return successful completion.  */
    return(UX_SUCCESS);
}

网友B:
#define 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_ALL     0 /* Default: all things created.  */
#define 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_OWNED   1 /* Owned: class owned things created.  */
#ifndef 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_CONTROL
#define 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_CONTROL 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_ALL
#endif

较新的库,已经有宏可以配置了,无效class是不会创建instan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UX_HOST_STACK_CONFIGURATION_INSTANCE_CREATE_ALL     0 /* Default: all things created.  */
# ...

好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