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utton按钮显示删除线有专门的函数吗

楼主(2024-10-21):
还是说要画线函数单独画线。

网友:
可以用:按钮显示位图的函数,例如:BUTTON_SetBMP();

网友:
也可以下载带删除线的字体

网友:
emwin没有这种特定的函数。 你可以自定义一个button的回调函数,在WMPaint的消息中用基本gui函数画个线。
论坛搜索关键字自定义,有一些emwin相关控件的自定义例子,参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