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 for STM32 直接跳过6.42,6.44升级到6.46,现在可以下载了

楼主(2024-10-23):
AppWizard for STM32 直接跳过6.42,6.44升级到6.46,现在可以下载了,附下载地址: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ns/emwin-for-stm32/

简单移植了下,在keil4编译通过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里也整理了

emWin模拟器和单片机版6.46发布,同时配套的AppWizard V1.54发布,支持MDK, IAR和GCC(2024-10-2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56&fromuid=58

楼主:
emwin6  edit控件设为浮点数EDIT_SetFloatMode,这函数跟5的版本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了函数的添加一条注释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float calculation of  the EDIT widget  is based on 32 bit signed  integer calculation. If
using 4 decimal places, the values have to be internally multiplied with 104. That exceeds
the range of 231. Editing values with 9 digits (before and after decimal point) will work.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emwin6  edit控件设为浮点数EDIT_SetFloatMode,这函数跟5的版本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了函数的添加 ...

EDIT_SetFloatMode这个函数我很少用,没怎么留意过这个问题。

我都是用sprintf + edit string函数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emwin6  edit控件设为浮点数EDIT_SetFloatMode,这函数跟5的版本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了函数的添加 ...

这个我在用呢,简单理解EDIT编辑的数其实是一个int32类型的数,应用层读写数据的时候需要进行一次浮点和整数的转换。

如图编辑小数点,读出来的数据其实是1,而不是0.001。

楼主:
感谢回复 比如我现在用这条语句
EDIT_SetFloat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float)gases.rs_value / 1000,0,99999,3,0);
在5.44版本能正确显示,而6.0以后编辑框只显示一个0

网友:
我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使用libGUI_v7m_OS1.a和libGUI_v7em_fpv4_sp_d16_hard_OS1.a情况还不一样。前者显示0后者显示2147483647,前者写入读取一致,后者无法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