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请教下, lvgl 有没有像 emwin 里面的 listview 控件 ?

楼主(2024-10-23):
请教下, lvgl 有没有像 emwin 里面的 listview 控件 ?

网友A:
doc文档列表里面没有,得手动找几个组件组合了
https://docs.lvgl.io/8.3/widgets/extra/lis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c文档列表里面没有,得手动找几个组件组合了
https://docs.lvgl.io/8.3/widgets/extra/list.html

我貌似不小心 搞定了呀,

功能跟 emwin  的 listview 基本一样了,

貌似关键就是在 使用 table 回调函数注册时使用的参数,

lv_obj_add_event_cb(table1, table_event_cb, LV_EVENT_VALUE_CHANGED, NULL);   注意第三个参数 哟

这样注册后在表格的任意一行点击一下他会自动选择整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貌似不小心 搞定了呀,

功能跟 emwin  的 listview 基本一样了,

https://docs.lvgl.io/8.3/widgets/core/tabl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ocs.lvgl.io/8.3/widgets/core/table.html

我找到一个详细的示例代码,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https://www.cnblogs.com/RYSBlog/p/18246684

就是吧这个注册点击回调函数 lv_obj_add_event_cb(table1, table_event_cb, LV_EVENT_CLICKED, NULL);

改成 lv_obj_add_event_cb(table1, table_event_cb, LV_EVENT_VALUE_CHANGED, NULL);   注意第三个参数 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详细的示例代码,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https://www.cnblogs.com/RYSBlog/p/18246684

涉及到专门的实现,看来LVGL并不比emWin省事。 你用的GUIBuilder呢,用起来没,这个功能要存纯手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专门的实现,看来LVGL并不比emWin省事。 你用的GUIBuilder呢,用起来没,这个功能要存纯手工实现?

LVGL的布局比较有优势,FLEX和GRID可以省很多事,涉及到分辨率不同的时候,可以省事很多

网友:
LVGL开发基本上不会用到绝对坐标,它的布局功能类似网页css,太强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VGL的布局比较有优势,FLEX和GRID可以省很多事,涉及到分辨率不同的时候,可以省事很多

布局是一方面,主要还是listview参数非常多,要实现各种配置,做到上位机上需要这么多参数才可以完成。手动配置就会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是一方面,主要还是listview参数非常多,要实现各种配置,做到上位机上需要这么多参数才可以完成。手 ...

貌似 lvgl 上位机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呀,

lvgl 的值提供了一个 表格的 控件, table, 而且设置也比较简单,要想实现 我说的那个点击表格的某一行里面的任一一格时实现自动选中某一行时需要自己增加代码才行,

上位机还没有提供这样的配置:

现在看来 emwin appwizard 的功能现在是非常强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是一方面,主要还是listview参数非常多,要实现各种配置,做到上位机上需要这么多参数才可以完成。手 ...

赶脚 lvgl 的样式捣鼓起来有点费劲,传说中的样式太多, 有时搞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是一方面,主要还是listview参数非常多,要实现各种配置,做到上位机上需要这么多参数才可以完成。手 ...

lvgl 使用 table 捣鼓 的 list, 条目带变色的,

跟 guix 里面的那个列表控件差不多的效果

貌似终于捣鼓成功了, 效果还阔以 哟

网友C:
你这中文字库是用到 ttf 吗?还是自带的 cjk 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中文字库是用到 ttf 吗?还是自带的 cjk 字体?

ttf 的, 用 lvgl 官方 网络板 转换出来的

字库我有发的,在本论坛里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26054&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