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怎么显示Ω以及℃这种特殊字符

楼主(2024-10-24):
之前发帖求助中文已经解决,但是这个特殊字符显示不了,像是Ω℃这种特殊字符显示不出来

楼主:
但是我在framewin的标题显示这个字符又能显示出来

网友:
你这个是同一个header设置了两次,如果没看错的话,是设置了两次吧

楼主:
是的,设置了两次,一次调用的是emwin内部的字体,一次调用是用的我生成的字体,难道这个地方不能这样用吗?

楼主:
我试了一下好像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显示不出来

楼主:
真是每次出问题都是不一样的问题,这个地方不知道为啥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是不是中英文切换时,分号没切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好像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显示不出来

同一个控件,emWin不支持设置不同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英文切换时,分号没切换?

分号没切换?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控件,emWin不支持设置不同的字体。

难怪了,硬汉哥,这个字库和emwin字库自带的字体显示出来不一样,FontCvtDemo这个软件生成字体格式有没有哪个字体格式生成出来和emwin默认字体看起来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了,硬汉哥,这个字库和emwin字库自带的字体显示出来不一样,FontCvtDemo这个软件生成字体格式有没有 ...

这个可以自己选型,电脑上安装各种字体,看看那个效果接近。

楼主:
那只能一点一点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一点一点试了

如果你方便上google font的话,查看非常方便

关于字体的版权问题,推荐大家看google font,现在集合了992种字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551&fromuid=58

楼主:
好的,感谢硬汉哥,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