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keil 5.40 环境 threadX 找不到 TX_PORT_BASEPRI 宏

楼主(2024-10-24):
使用 cubemx 6.12 生成 H723 的 threadx  6.4.0代码,不开启 BASEPRI 是能正常编译运行的,开启 BASEPRI 之后就一直编译报错。查看 keil 魔术棒里面的宏配置,发现是定义了的,但是编译就是一直报错找不到相关宏 TX_PORT_BASEPRI 。报错说明 TX_PORT_USE_BASEPRI 宏是被识别到的,但是 TX_PORT_BASEPRI 就是识别不到。
尝试:
1. 将 TX_PORT_BASEPRI 和 TX_PORT_USE_BASEPRI 定义的位置交换,仍然报错。
2. 将 keil 编译缓存清除重新编译,仍然报错。
3. 使用不同优先级进行编译,仍然报错。
4. 检查文件是不是 .S 结尾,(网上信息,小 s  无法处理宏。)

keil 魔术棒部分宏定义如下:
TX_PORT_USE_BASEPRI,T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TX_PORT_BASEPRI=32

iap_h723\iap_h723.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X_PORT_BASEPRI (referred from tx_thread_interrupt_disable.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iap_h723\iap_h723.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你是在CubeMx的工程里直接修改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CubeMx的工程里直接修改配置吗?

是的,我直接在cubemx里面配置的。2这个值修改了很多次了,可能和上面定义的值不一样。我试过改成 0 ,也不行,还是找不到宏。

网友B:
推荐先别用这个 TX_PORT_BASEPRI了,CubeMX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有点问题,之前有网友反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先别用这个 TX_PORT_BASEPRI了,CubeMX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有点问题,之前有网友反馈过。

好的,感谢。

楼主:
原因找到,在 keil 里面 .S 汇编文件并不能直接识别 .c 文件的宏,所以需要单独定义一下,如下图所示。Asm 和 C/C++ 选项栏里面定义的宏不冲突的,如果需要在 .c 和 .S 文件里面同时使用这个宏,那么就需要在 C/C++ ,Asm 两个选项卡里面同时定义。

楼主:
又反复测试了几次:
这应该算是 cubemx  的一个 BUG ,我发现 cubemx 会自动生成这两个宏,但是中间多了一个 "," ,这就是不能被识别的找不到宏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反复测试了几次:
这应该算是 cubemx  的一个 BUG ,我发现 cubemx 会自动生成这两个宏,但是中间多了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