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何我在mdk里配置runtime的时候,device里只有cubemx啊

楼主(2024-10-25):
没有startup和device可选...

网友A:
需要安装对应的pack。且pack里面有对应的配置表才可以在这里正常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对应的pack。且pack里面有对应的配置表才可以在这里正常加载

不是,我想重新搞个测试的,选的stm32f401, 然后在run-time里device里只能选mx, 这是啥问题啊, 我已经选择了stm32f4xx 的DFP了啊

网友A:
F401帮你测试了,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1帮你测试了,确定没问题

那我这个是啥问题啊。。。。

网友B:
10月11号更新的pack好像改了,安装个老版本pack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月11号更新的pack好像改了,安装个老版本pack试一下

我正准备用老一点的,就是下载速度像龟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1帮你测试了,确定没问题

确实是最新版的DFP不一样,坐等大佬开坛讲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最新版的DFP不一样,坐等大佬开坛讲法

不止是f4的,f1、h7等等系列的pack都更新了,坐等大佬讲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准备用老一点的,就是下载速度像龟爬

我还没有测试这个F4的3.0.0版本,回头我试试

网友:
删了好多东西

网友:
F4的3.0.0版本为什么删这么多,现在从RUNTime中打不开ClubMX,应该怎么做?望大神指点!

网友C(2025-04-07):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测试这个F4的3.0.0版本,回头我试试

大佬,我用了H7的板子跟着你的视频配置RTX5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用了H7的板子跟着你的视频配置RTX5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啊

方便的话,图片单独上传下,图片没上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