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想问一下LVGL怎么做出通过滚动条无限向下或上划一个界面的UI

楼主(2024-10-25):
想问一下LVGL怎么做出通过滚动条无限向下或上划一个长界面的UI?

如图

如图

网友A:
如果是无限滑动的话,这个滚动条滚动位置以什么为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限滑动的话,这个滚动条滚动位置以什么为参照

无限滑只是极限情况,我的屏幕分辨率是1024x600的,我想做一个1024x800的界面,加上滚动条可以显示超出屏幕分辨率的的位置,但我不想出现翻页的效果,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LV_EVENT_SCROLL_BEGIN
    LV_EVENT_SCROLL_THROW_BEGIN
    LV_EVENT_SCROLL_END
    LV_EVENT_SCROLL
需要自己处理上面的事件,
lv_example_scroll_6
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