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FILEX 用内部的SD卡模拟U盘,使用STM32CUBEMX配置的架构

楼主(2024-10-26):
在MSC的接口里面给的容量算出来是2G的,但是电脑上显示的只有3.9M.这个我该怎么找问题点呢,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容量就是通过这两个接口传进去的呀。

楼主:
USBD_STORAGE_GetMediaLastLba
这个接口里面传入的是通过HAL_SD_GetCardInfo获取到的SD的容量。
USBD_STORAGE_GetMediaBlocklength
这个接口是返回的每个block的长度,
但是算出来都是2G的,电脑上却显示4M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D_STORAGE_GetMediaLastLba
这个接口里面传入的是通过HAL_SD_GetCardInfo获取到的SD的容量。
USBD_STO ...

楼主说的内部SD卡怎么理解,是SDIO接口外挂SD卡吧。

如果是的话,你的接口函数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做的SD卡模拟U盘,容量显示是正常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内部SD卡怎么理解,是SDIO接口外挂SD卡吧。

如果是的话,你的接口函数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个是 ...

参考了您的代码。
对的就是用的SDIO外挂的SD卡。显示错误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的格式化。。。。内存卡重新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了您的代码。
对的就是用的SDIO外挂的SD卡。显示错误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的格式化。。。。内存卡重新格 ...

好的,之前我在JD新买过一个64GB的卡,买了个10几个不同厂家不同容量的测试。

唯独闪迪这个64G容量的需要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