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样问题

楼主(2024-10-26):
ad7606定时器配置的10240hz采样率,采50HZ正弦波

个别通道有杂波
通道2,没杂波(输入信号振幅小也没有杂波)
其它通道杂波就很多,尤其是幅度小的时候,非常影响数据计算

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买的AD7606的问题??

网友A:
7606同步采样,通道之间是等同的,既然有一个通道正常,那电源、参考、程序应该是对的,先检查下板子,看输入滤波电路有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06同步采样,通道之间是等同的,既然有一个通道正常,那电源、参考、程序应该是对的,先检查下板子,看输 ...

买的是安富莱的那个ad7606模块,输入直接进芯片里了,没有外部滤波部分。只不过我淘宝买的盗版的模块

楼主:
丸辣,正版也不行,现象和上面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丸辣,正版也不行,现象和上面一样

代码和接线方式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和接线方式分享下

我用的8080并口,我感觉可以再试试spi的

楼主:
用spi还是同步采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pi还是同步采样吗?

SPI下也是同步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8080并口,我感觉可以再试试spi的

看着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