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凌欧LKS32MC03x制作读写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使用(2024-10-28)

楼主(2024-10-28):
说明:

很多IC厂家仅发布了内部Flash算法文件,并没有提供读写保护算法文件,也就是选项字节算法文件,需要我们制作。

实际上当前已经发布的TOOL版本,已经自制很多了。但是依然有些厂家还没自制,所以陆续开始为这些厂家提供读写保护支持。

近期已经自制了STM32H7全系列,N32G003,N32G031,  STM32U5全系列,这次为凌鸥LKS32MC03x提供Flash保护支持。

实现效果:

从2.27版本开始将正式带此支持,支持解除和使能。这款芯片没有选项字节的概念,是通过Flash末尾的4字节来解除和使能。

解除保护已经在TOOL上位机集成:

写保护的时候,大家可以TOOL的滚码常量功能,将Flash末尾设置非0xFFFF FFFF数值即可,比如我这里使用的32KB容量Flash,设置地址0x0000 7FFC为0x0000 0000,就可以使能保护

实现代码和原理

通过H7-TOOL的LUA小程序就可以方便的实现保护解除,不需要自制算法文件。

对应的代码如下,这个不需要用户去管,已经封装到TOOL里面了,这里给大家分享是方便大家了解: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芯片专有的解除保护函数
function MCU_RemoveProtect(void)
        --MCU_ProgOptionBytes(OB_SECURE_OFF)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开启写使能
        if (pg_write32(0x400000A8, 0x7a83) == 0) then
                --print("pg_write32(0x400000A8, 0x7a83)")
        end

        -- SYS_FLSE = 0x8FCA
        if (pg_write32(0x400000D0, 0x8FCA) == 0) then
                --print("pg_write32(0x400000D0, 0x8FCA)")
        end

        -- SYS_AFE_REG0 |= BIT15  BIT15:PLLPDN
        pg_write32(0x40000010, 0x8000)

        -- 等待PLL稳定
        delayms(1)

        -- SYS_CLK_CFG = 0x000001FF 48MHz
        if (pg_write32(0x40000080, 0x000001FF) == 0) then
                --print("pg_write32(0x40000080, 0x000001FF)")
        end

        -- FLASH_CFG = 0x80008030 开启擦除,Full,48MHz
        pg_write32(0x00010000, 0x80008030)

        -- FLASH_ERASE = 0x7654DCBA,trig full erase
        pg_write32(0x00010010, 0x7654DCBA)

        -- SYS_FLSE = 0
        pg_write32(0x400000D0, 0)

        -- FLASH_CFG = 0x00008030 关闭擦除
        pg_write32(0x00010000, 0x00008030)

        -- SYS_WR_PROTECT = 0x0;  关闭写使能
        if (pg_write32(0x400000A8, 0) == 0) then
                --print("pg_write32(0x400000A8, 0)")
    end

        delayms(100)

--pg_enter_debug()
end

网友A:
GDE230能否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E230能否支持一下。

没问题,后面安排。

GD32已经支持的几十款芯片读写保护全是我们自己做的,厂家啥也没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E230能否支持一下。

就在刚刚,已经完成GD32E230的读写保护支持,明天我发个帖子说明,你可以直接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