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 中串口的互斥问题

楼主(2024-10-29):
请教下大家,freertos系统中UART只能工作在半双工模式,主机在发送完成后从机会返回确认包,同时从机有时会主动上传数据给主机。我现在处理是在接收中断中把接收全局标志置位,在串口接收超时时复位。在发送函数时判断这个全局标志位,如果正在接收就延时等待,freertos中是否可以用互斥锁来做这个处理呢?

网友A:
硬中断+任务+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中断+任务+队列。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硬中断+任务+接收消息队列。发送直接在中断中,但是在发送前要判断下串口工作状态, 有可能当前串口正在接收。

网友:
这个不用FreeRTOS的通信机制更好,将这个变量定义为__IO变量,防止编译器优化,保证每次都是从源地址读取。

发送前继续查询这个变量即可。不放心的话,读取变量前价格开关中断实现临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