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移动组件后,切换屏幕,组件的位置并没有重置

楼主(2024-10-29):
请教一个问题,GUIX移动组件后,切换屏幕,组件的位置并没有重置,针对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这个怎么理解,意思是切换界面后,最终停下来还是之前的界面,没有切换到新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理解,意思是切换界面后,最终停下来还是之前的界面,没有切换到新界面?

A切换到B,B界面上进行水平移动控件,完成之后,切换到A,然后再由A界面切换到B,此时B界面显示的控件位置,为B界面移动之后的,不是B界面控件的初始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切换到B,B界面上进行水平移动控件,完成之后,切换到A,然后再由A界面切换到B,此时B界面显示的控件位 ...

正常的效果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效果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但是我的需求是切换回B界面之后,相关控件都在初始位置(实现让控件回到初始位置或者说重置界面的相关函数我没有找到),后续我是通过记录控件的偏移量,在切换窗口前把控件移动回初始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需求是切换回B界面之后,相关控件都在初始位置(实现让控件回到初始位置或者说重置界面的相关函 ...

这种的只能这样了,手动记录下位置。

或者在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里面设置下触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只能这样了,手动记录下位置。

或者在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里面设置下触发条件。

目前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