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内存设备使用的时候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10-29):
    GUI_RECT rect = rect_channel[ch];
    GUI_MEMDEV_Handle hmdev = GUI_MEMDEV_Create(rect.x0, rect.y0, rect.x1 - rect.x0, rect.y1 - rect.y0);
    GUI_MEMDEV_Select(hmdev);

    GUI_SetBkColor(0xff00FFFF);
    GUI_ClearRectEx(&rect_channel[ch]);

    cb_TEXT_drug(ch, WM_CREATE);
    cb_TEXT_speed(ch, WM_CREATE);
    cb_TEXT_preset(ch, WM_CREATE);
    cb_TEXT_total(ch, WM_CREATE);
    cb_TEXT_mode(ch, WM_CREATE);
    cb_TEXT_time(ch, WM_CREATE);
    cb_TEXT_pressure(ch, WM_CREATE);
    cb_TEXT_syringe(ch, WM_CREATE);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Write(hmdev);

    GUI_MEMDEV_Delete(hmdev);

共有8个需要刷新的,在使用内存设备后,最后一个刷新不出来,为背景色,当前面屏蔽一条时,最后那个就可以显示出来,内存使用打印出来,还有大把的内存空间。
如果不使用内存设备,则可以显示出来的。使用手动多缓冲也能正常显示。就是用内存设备刷新的时候会有问题。
因为整页刷新有点慢,页面内容比较多。所以使用内存设备进行局部刷新。没有使用WM,纯画板的

网友A:
你这个cb_TEXT_里面封装的什么,

可以仅 GUI_SetBkColor(0xff00FFFF);
    GUI_ClearRectEx(&rect_channel[ch]);

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b_TEXT_里面封装的什么,

可以仅 GUI_SetBkColor(0xff00FFFF);

用的纯画板模式,仿照widget方式的一个封装函数根据传入参数进行创建和刷新。我调整了下几个函数位置又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