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module debug with jtag

楼主(2024-10-30):
hi,
threadx module manager通过binary的形式将module加载进来,由于binary是不携带调试信息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用jtag的方式来调试module吗?客户指定需要用jtag调试,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让threadx module的代码通过jtag来调试?提供思路即可,我可以修改threadx的这套源码机制。
thanks

网友:
这个不好调试,本身RTOS的调试器调试就比较麻烦。

因为你的任务要不断的跳转。

网友:
首先链接器脚本里,管理器的工程不要占用 module 的工程,让二者可以不受影响地分开用 jtag 下载。
比如管理器占用 0x08000000 0x00100000 ,module 占用 0x08100000 0x00100000 。

再用 module 工程进调试,就可以正常打断点调试,但也只包含 module 工程的调试信息。
多个 module 工程可以逐一这样调试正常再弄到外部 flash 或者其他存储分别加载运行。

楼主:
可以调试了,有threadx module相关的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调试了,有threadx module相关的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调试了,有threadx module相关的问题可以问我。

能大致说一下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