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RTOS中使用裸机的Delay函数的疑问

楼主(2024-10-30):
请教一下RTOS任务中是不是不能用Delay_ms这类延迟函数?自己用了感觉有不少问题:

1. 任务中同时使用Delay_ms和RTOS的vTaskDelay函数,最终结果是循环只进行了一次:
2. 另外感觉Delay函数(不是RTOS的任务延迟)会让任务调度出现一些问题(自己将OLED任务改为简单的printf测试,任务调度是没问题),比如当两个任务优先级相同的时候:
当优先级不同:
对这些情况比较迷惑,问一下大佬们其中的原因,谢谢。

楼主:
了解了一下,是因为Delay函数里面有重置SysTick计数值,而SysTick计数值又被RTOS用作任务调度时基,产生了冲突导致一些奇怪问题么?

网友A:
1、可以调用,合理封装就行,我这里分享的例子就可以调用我们的bsp_DelayMS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10-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16

2、这个现象也不正常,只要你封装的没问题,可以正常执行的。唯一要注意的是这个是是阻塞式的,执行期间,比这个优先级低的任务无法再运行。

网友B:
你delay_ms的时基用的是systick, rtos的时基用的也是systick。这样用一定会出问题。最好把delay_ms的时基换成一个不用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调用,合理封装就行,我这里分享的例子就可以调用我们的bsp_DelayMS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 ...

谢谢回复,已知使用了dwt里的延迟,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delay_ms的时基用的是systick, rtos的时基用的也是systick。这样用一定会出问题。最好把delay_ms的时基换 ...

好,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