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粘连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10-31):
之前我设计的板子上有组继电器控制220v的一个风机。无刷风机功率其实不大450w,当时用了2颗欧姆龙10A的继电器来控制风机启停。最近有发现继电器出现粘连情况,主要原因是无刷风机里有大量电容,上电瞬间电流比较大,继电器触点接触瞬间产生火花 时间久了触点就粘连在一起了。思考一下给风机串联了2颗ntc 5d-9电阻,继电器的确不打火了,但ntc电阻发烫的严重(ntc工作的确发热,烫手感觉不正常)求大佬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或者建议。

网友:
NTC发热严重是不是功率不够,可以选择个大功率的。

然后使用TI的固态继电器可能好点

TI推出的固态继电器芯片实现更可靠的隔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778&fromuid=58

网友:
NTC 热敏电阻选型,大多数常用的是 2.5D15,5D-9,5D11,10D-9 等几种型号,

如下是 NTC 选型的主要参数。

3.1 零功率电阻值(R25)
该名词指的是在环境温度 25℃时测出零功率电阻值。热敏电阻以环境温度 25℃时测得的零功率电阻值作为它的标称阻值。

假设电源额定输入为 220Vac,内阻为 1Ω,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为 60A,那么选取的功率型 NTC 在初始状态下的最小阻值为:Rmin=(220×1.414/60)-1=4.2(Ω),建议选用 NTC 电阻的 R25 阻值≥4.2Ω。

3.2 最大工作电流
热敏电阻在环境温度于 25℃ 允许通过 NTC 电阻的最大持续电流值。该电流值选用的话,电路实际工作电流 < NTC 电阻的最大工作电流。很多电源是宽电压设计(AC 85V-264V),但产品的功率是固定的,因此要注意在低电压输入时,工作电流要比高电压输入时高许多,因为功率一定,根据 P=UI,小电压肯定要比大电压的工作电流大得多。

3.3 热时间常数
在零功率条件下,当温度发生突然变化的时候,NTC 电阻变化到实际温度后相应阻值所需时间的 63.2%。这个参数可以简单认为是热敏电阻的反应速度。

网友:
一般继电器不要控制有浪涌电流的设备,继电器只做隔离开关用,即无电流或小电流状态动作。对于后级有大电容,一般充电电阻限流+旁路继电器。你后级是无刷系统,可以在无刷不工作时,再让继电器动作,唯一考虑的就是上电浪涌,NTC加旁路继电器或直接上固态继电器

网友A:
这个ntc 电阻发热说明在正常工作,只要温度不超过规格或留一定余量就可以了。
如果不放心,可以在NTC上并一个继电器,待风机启动稳定后把NTC短路掉, 风机再次启动前把继电器断开, 这个方法成本高些,好多空调外机就这么做的

网友:
风机的驱动是它本身自带的。然后你用两颗继电器,是指给它供电是吗?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B:
我不太清楚无刷电机是怎么样的,仅做一个参考。
我的应用场景是电动窗帘的电机。电机是直流电机,用两个继电器,控制它正反转,功率估计就几十瓦。

继电器过零保护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050&fromuid=32469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无刷电机是怎么样的,仅做一个参考。
我的应用场景是电动窗帘的电机。电机是直流电机,用两个继 ...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换了一个固态继电器的模块,这个模块里有过零检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tc 电阻发热说明在正常工作,只要温度不超过规格或留一定余量就可以了。
如果不放心,可以在NTC上并 ...

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也有这么干的

网友(2025-01-20):
首先确定你的220V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的话,可以在过零点进行开关启停,但你说的是无刷风机,这又是一个直流了,但如果是无刷电机,通常会有一个使能控制。NTC的工作就是发热,你选的是额定电流,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个问题是,你的电机在不断启停,也就是NTC还在发热状态,这时继电器还是会打火的。

网友(2025-03-17):
加个rc吸收电路?

网友:
电机那边是容性的负载的话,闭合继电器瞬间就相当于短路了,动力电池领域也有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做一个预充电回路来给容性负载充电(小继电器+功率电阻限流),充好了再闭合主回路,这样能降低很多粘连。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