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xp的rt1176跑threadx出现任务无法正常resume

楼主(2024-10-31):
nxp rt1176给的是m7的应该,但是它的架构是m7+m4,我用bsd socket建立了一个任务调度,tcp通信上传下载文件,大概十几次把,莫名其妙的所有的线程都无法调度了,其他所有线程的tx_thread_state是0x00000,线程的tx_thread_run_count也不增加了,也没有报错信息。。。看了_tx_thread_resume里面的线程,只有tx_timer_thread和bsd_task_thread在运行。。。。其他我创建的线程都不运行了。。。

通信上传下载,大概十几次把=》有的时候30次就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50次出现,感觉也不固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往什么方向debug啊?

网友A:
1、优先测试百万ping包正常不,如果正常,说明移植没问题。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丢包,耗时4小时25分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51

2、剩下就是重点排查你的应用代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优先测试百万ping包正常不,如果正常,说明移植没问题。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 ...

谢谢哥,测了ping是正常的,问题找到了,是同事写了一个malloc,但是用delete释放导致的内存溢出。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测了ping是正常的,问题找到了,是同事写了一个malloc,但是用delete释放导致的内存溢出。现在已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