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下keil中如何设置启用arm的浮点库啊?

楼主(2024-11-01):
这个例程中,对浮点数除法算运,自动使用了arm的浮点库,这个要如何设置启用啊?

网友A:
ARM DSP库对软件浮点的加减乘除没有加速作用,只能用IDE自己生成的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DSP库对软件浮点的加减乘除没有加速作用,只能用IDE自己生成的汇编代码。

你看这个汇编代码,调用了__aeabi_fdiv,这个该是arm的浮点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这个汇编代码,调用了__aeabi_fdiv,这个该是arm的浮点库吧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 ... a-particular-format

网友B: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在这里勾选,但前提是有硬件浮点单元,如果没有只能使用编译器带的软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在这里勾选,但前提是有硬件浮点单元,如果没有只能使用编译器带的软件库

这个是硬件浮点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0475/c/floating-point-support/fplib-arithmetic-on ...

刚试了下,iar中也是调用的__aeabi_fdiv, 也是用了arm的浮点库?还是iar自已写了符合arm标准的浮点库?

网友:
aeabi打头的都是ARM规范的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标准,由ARM定制,各编译器厂商自行实现。

网友:
看mcu有没有fpu,如果有且打开了硬件fpu支持的话会直接调用fpu的指令,没有就默认调用软件浮点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iar中也是调用的__aeabi_fdiv, 也是用了arm的浮点库?还是iar自已写了符合arm标准的浮点库?

是的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 ... ib-routines?la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