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h743 netxduo求助

楼主(2024-11-01):
1.h743的板子,用cubemx生成的工程,用netxduo和lan8742
2.烧完程序无法ping通。
3.调试过程中,偶然在tx_application_define打了个断点,到了断点后直接运行,突然就能ping通了,udp接收也没问题,每次都是这样。
4.救救孩子吧。

网友A:
我怀疑是你的8742还没有复位完成就去访问了。

你在这个函数nx_system_initialize();前面加个2秒的延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你的8742还没有复位完成就去访问了。

你在这个函数nx_system_initialize();前面加个2秒的延迟试 ...

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PH有的硬件复位引脚接出来没,手动硬件复位后,再延迟2秒后初始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H有的硬件复位引脚接出来没,手动硬件复位后,再延迟2秒后初始化试试

可以了 硬汉哥 感谢 把延迟加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硬汉哥 感谢 把延迟加了点

网友B(2025-04-24):
硬汉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lan8742a芯片的硬件复位引脚没有单独引出,随MCU一同复位的。这时候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lan8742a芯片的硬件复位引脚没有单独引出,随MCU一同复位的。这 ...

可以考虑上电2秒后,再初始化网络任务试试,保证8742复位成功。

MCU和8742用一个复位容易出现复位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上电2秒后,再初始化网络任务试试,保证8742复位成功。

MCU和8742用一个复位容易出现复位不同 ...

硬汉哥,增加了延迟韩式不行。H7芯片使用最新版的cubemx配置netxduo确实问题很多啊,使用lwip就很顺利。查看了两个协议栈生成的lan8742的驱动是一样的,在LAN8742_Init函数中同样没有做延迟处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增加了延迟韩式不行。H7芯片使用最新版的cubemx配置netxduo确实问题很多啊,使用lwip就很顺利。 ...

要不直接使用AZURE ThreadX H7代码测试下

将近一年未更新的ThreadX全家桶H7软件包竟然发布新版V3.3.0,新增USB HUB, USB音频等案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444&fromuid=58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是PHY芯片复位问题,要保证PHY复位完成了再去访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