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ispStringAt怎么动态实时绘画显示在新建子窗口上

楼主(2024-11-04):
  • 通过WM_PAINT可以绘画出,但是怎么在新建子窗口上面也显示出来,底层窗口是可以不用WM_PAINT就可以动态实时显示出来的

网友A:
给子窗口设置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子窗口设置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做好了,之前是因为任务运行中间过程中失去了新窗口的焦点,需要动态的时候重新聚焦就行了,感谢分享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