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eertos + stm32 +sdio写SD卡存在问题

楼主(2024-11-05):
运行f_write向SD卡写数据,每次写16K数据,在写入了很多数据(512M甚至以上)的时候出现了莫名丢失了一个16K数据,其他数据都没问题,16K丢失在512M中间的随机位置且f_write的返回值正常,现象就像系统认为成功执行了写16K但其实硬件层没写入SD卡

网友A:
楼主这个是那个系列,F4吗,标准库还是HAL。

如果是标准库,整理过一个稳定些的版本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56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那个系列,F4吗,标准库还是HAL。

如果是标准库,整理过一个稳定些的版本

是F4系列的HAL库 + cubmx的开发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那个系列,F4吗,标准库还是HAL。

如果是标准库,整理过一个稳定些的版本

是F4版本,HAL库开发

网友A:
试试这个。没有楼主的问题

V6-024-FatFS文件系统例子(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没有楼主的问题

好的,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