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不识别 GD32H7

楼主(2024-11-07):
大家好,有支持GD32H7 系列 MCU 的 Jlink 补丁吗?

网友A:
官网找,另一个JLINK版本太旧了也不行,最用稍新的点的版本,JLINK V9肯定不支持了

楼主:
谢谢 官网上的 JLINK 看了一下从 v798c 开始添加了 GD32H7, 我使用了比较新的 Jlink v810 驱动,发现提示Jlink 是克隆。

我的JLink 硬件是 v12, 目前只能配合Keil MDK 加载程序,单独的J-Flash 不行。

准备下载 Jlink v798d的驱动试试,官网驱动一直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找,另一个JLINK版本太旧了也不行,最用稍新的点的版本,JLINK V9肯定不支持了

谢谢

我的硬件是 Jlink V12, 目前测试Jlink 官网驱动 v810 和 v810c 都提示Jlink 是克隆版。

查了Jlink 官网驱动,Jlink 驱动从 v798c 版本开始添加了 GD32H7 的芯片,

准备下载 v798d 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硬件是 Jlink V12, 目前测试Jlink 官网驱动 v810 和 v810c 都提示Jlink 是克隆版。

找卖你jlink的人要驱动补丁,新版jlink驱动会检测盗版

楼主(2025-04-05):
这个最终解决办法是 降低Jlink 的版本, 使用的Jlink v700 的版本,下载选择Contex-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