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wheel和swipelist控件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07):
请问:
listwheel控件的选中行数据在下一次进入这个界面的时候怎样让它保持在上次选中的数据,而不是每次进去都是初始值

还有swipelist控件点击item菜单进入对应的设置界面,从设置界面返回菜单界面后怎么让点击的对应item底色保持高亮区别于其他item,直到点击了其他item菜单

网友A:
1、进入时,手动调节下位置。
2、再选择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入时,手动调节下位置。
2、再选择一次

这样进入时手动设置了一下好像还是没有保持上次的数据
//日期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char year[5];
    char month[20];
    char day[3];
    char hour[3];
    char minute[3];
    char H12_24[5];
}DateStruct;
DateStruct datedemo = { "1990","January","01","05","20","24H"};
u8 listwheelindex[6];   //LISTWHEEL选中的项目号

  case WM_INIT_DIALOG:
//设置Year的LISTWHEEL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WHEEL_0);
      LISTWHEEL_SetOwnerDraw(hItem, ListWheel0_OwnerDraw);
      LISTWHEEL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B_ASCII);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pYear); i++) //添加数据项
      {
          LISTWHEEL_AddString(hItem, *(_apYear + i));
      }
      listwheelindex[0] = LISTWHEEL_GetPos(hItem);      //获取当前所选数据项的索引
      LISTWHEEL_SetSel(hItem, listwheelindex[0]);      //设置当前所选数据项

楼主:
问题1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入时,手动调节下位置。
2、再选择一次

麻烦问题二能给示例代码看看怎么写的吗?
还有swipelist控件是不是不能设置菜单项之间的线条长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题二能给示例代码看看怎么写的吗?
还有swipelist控件是不是不能设置菜单项之间的线条长短

这个控件,我没用过。这个你要看下API列表里面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定义回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件,我没用过。这个你要看下API列表里面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定义回调了

应该没有对应长短的api函数,只有个设置线条粗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