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输出幅度变化

楼主(2024-11-07):
自己layout一个AD9833+STM32F103RCT6,输出20khz正玄波,出现如下奇葩问题:
1,11.06号下班,程序写进单片机后,输出正常,11.07上班,板子上电开机没有输出,反复上电几次才有输出。
2,但输出幅度不稳定,比如:11.06号vpp=117mv, 11.07日上班最初输出VPP=580mV,后续输出VPP=460mV,发帖此时变成了VPP=216mV,测试的是第十脚波形。 有谁遇到过这个情况的没?
程序是 在main函数之前给AD9833写入值,而后没有在修改。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们的驱动试试,那个驱动代码是确定没问题的。

感觉是硬件设计上那里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们的驱动试试,那个驱动代码是确定没问题的。

感觉是硬件设计上那里有点问题。

这是AD9833 PCB部分。 没找到是哪问题勒。 你们代码是STM32F103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D9833 PCB部分。 没找到是哪问题勒。 你们代码是STM32F103的吗?

论坛置顶帖V5开发板的标准库网盘里面有,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5开发板的标准库网盘里面有,F407

可以确定不是程序原因,买了一块AD9833模块,把通信线+电源线接入我的板子上,输出20khz正玄波VPP=608mV,目前看是我硬件原因,但这个硬件很简单啊 没找到原因哦。 又不忍心拆芯片换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用的焊锡膏,去找了点洗板水清洗了就好了。